[维修求助]
IPHON6 亮屏后反复重启之刮骨疗伤

楼主(2018-11-09):
   从实地回来后一直也没咋动主板,前几天邻居拿台重摔过的IPHONE6给修,屏坏,电池排线被扯断,尾插排线也断,惨啦!接电不漏电,触发有,就是上到100多毫A又重启了,接屏试有亮白苹果然后变蓝屏重启。反正也不保资料,刷机吧,人懒看代码有笔记来得快点是吧,报错9,要么硬盘故障,要么CPU到硬盘通讯,打码片阻值,SDA460、SCL680,由于一个人所以也没法给大家量阻值再照图片,找了张网上的阻值图对比顺便还有刮骨飞线连接示意图方便了 ,明显SCL阻值偏大要断不断的了,为了确认问题手压住A8右下角,再去测量OK460正常,然后就用到各位前辈发明的刮骨疗伤法了。
  看看了CPU右下角用小刀刮的话,右下角两电感和CPU旁一个电容比较挡事,把胶清理了撬掉吧,然后就开工

刮到这问了下同学好像不远了,慢慢的刮了,快了怕把CPU线路刮断了哪就需要神仙的技术了,再刮一层就到这了
这里再下去就到我们要飞线的层了,所以慢慢来不要着急,再下去一层就如下图

这里我重点说下,我刮出来的时候没刮到SCL位置哪块,完全是照同学给的资料按4个锡球方位刮的,其实应该是下边四个锡球,到SCL位置哪里要到6个锡球才能够刮到要飞线点,也就是CPU旁边第一个电容大半个位置,如下图

最后刮出来就应该和最上面找的哪个图一样了,然后飞线吧,学校都有教的,我的飞好后如图,还得把拆掉的两个电感补上,电容就不用了,低温锡拖平然后250度植上去吧,由于电感上的胶处理得不是很干净所以有点歪歪扭扭的倒让我想起学校考焊接小元件同学们焊接的小元件在显微镜的样子了,当然也包括我的,也难得刮了,为了美观大家可以把胶刮干净再做

最后接屏点亮一路进系统

整个维修过程就算结束了。
顺带提下网上卖的哪个A8接骨神器,有用是有用不过管不了几天就会出现同样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去买了,当时也是想着偷懒不用刮骨,已经帮你们测试过了,哪个还长出来一截非常容易把电池抵坏,为此付出了两块电池的代价。希望同学们还是发挥考试时候的精神吧

网友A:
打阻值,要拆码片,还是在上拉电阻一端测

网友(点评):
就在电阻两端测,一端通硬盘,一端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要拆码片,还是在上拉电阻一端测

电阻

网友:
之前也接手过一台码片断线的 刮到手酸  最后放弃了 上盖刮那么大口真没问题吗

网友:
修好后不上绿油吗?

网友:
我刮一个要用三把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