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 换屏 不显示

楼主(2018-11-09):
山寨笔记本 换屏 不显示,原来是15寸的  但是换14寸的亮机

网友:
看看不亮的屏,是不是有图像无背光?是的话,从旧屏上把码片拆下来换新屏上试试。

网友:
                          山寨机要小心啊。

网友:
                                马片不对吧

网友:
屏的型号对不对

网友:
分辨率不对。。。。。。。。。。。。。。。。。。。。。

网友:
是不是码片的关系,还是你的屏幕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如果能确定屏也是好的,那就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你要知道 原来是铺分 还是高分   才知道 乱换是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