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4h二修进捡漏

楼主(2018-11-09):
拆机直接洗板烤省列。。。。。

直接看故障点
插电0.030A不加电测试无LDO 5V

电阻坏ENLDO无 更换后有6.4V
还是无LDO看来芯片坏了

更换顺便测试到旁边100欧电阻变成40欧

更换后插电 LDO 5V有了 还是不触发

通病转换管坏 IO坏 直接更换

完美收工

网友:
这个机器第一家怎么会修不好。。。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得很

网友:
坏的地方多啊!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种线性电压没有,上家都不会修?不过楼主还是很强大

网友:
问题这么多,不算捡漏了,还是楼主手艺好。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算是捡钱了

网友:
                           厉害     则会都能修好

网友:
前几家估价太低。后来发现毛病太多加价。客户也不乐意。或者碰到生意好不想抄毛病

网友:
转换管型号告诉一下,好买配件

网友:
坏的地方多啊!楼主技术好

网友:
楼主,要是能配点信号时序分析就更完美了

网友:
是我肯定也修不好

网友:
目测,,,,,楼主用的是苹果手机拍的

网友:
坏的有点多,楼主思路清晰不错,记下

网友:
有原件就是任性,测都不测,直接换了

网友:
LZ牛人,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我一般看到这么麻烦就不想弄了

网友:
你贱修了,其实客户捡漏!

网友:
这个机器第一家怎么会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