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舟 K650D I5

楼主(2018-11-09):
  神舟  K650D  I5  这个 主板是   插电 自动 启动    待机 0.01 到 0.10  一直 重启  回来  我南桥 直球了之后  偶尔 可以开机 第2 次 还是原样  以为桥坏了  我就换了 一个还是原毛病 。。。 PQ58 的 管子  我也换了

网友:
兄弟!我的电脑型号也是跟你一样。问题也是插电就自动开机了!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但是我的自动开机后使用起来一切正常,照常吃鸡,看电影,啥事都没有。现在电脑就是靠拔插电源来开机用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8984-1-1.html看看这帖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