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E470C 集显 BIOS

楼主(2018-11-09):
         早两天发了一个E470C独显的BIOS  ,今天又修到一台E470C 集显的,主板+2.5V  短路
主板型号是CE470  NM-A821 REV 3.0   集成显卡    拆下BIOS 备份的,

E470C 板号CE470 NM-A821 V3.0 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需要,顺便抢个沙发,希望会亮

亮了吗?。。。回个信息,,谢谢

网友B:
这三天修了两台E470C  一台独显,一台集显,都是主板短路,表现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再亮一下就灭重复这个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机器还没修到

网友B(2018-12-19):
亮机慢,那就要改ME  合成一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机慢,那就要改ME  合成一下 .

合成好了 亮机正常使用

E470C i3 集成 好用.zip

合成好了 亮机正常使用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C:
合成好了 亮机正常使用

i5刷刷试试

网友:
不亮机,我的是3.0的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B:
这三天修了两台E470C  一台独显,一台集显,都是主板短路,表现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再亮一下就灭 ...

可以说下哪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2023-03-14):
亮机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