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 触发瞬间灭,拔掉电源再上电正常开机

楼主(2018-11-09):
GA-B75M-D3V REV;1.1故障; 触发瞬间灭,拔掉小四口也是瞬间灭,再次拔掉电源就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一会又瞬灭维修
第一步;拔掉小四口也瞬灭,排除CPU供电短路,直接测量12V 5V IO 检测电压 发现正常。
第二步;测量全部MOS管也正常
第三步;测量纽扣电池发现0.8V

第四步;找个3.3V电池装上去,再次测量发现还是0.8V,电池是百份百是好的,说明电池流电,电池电路有问题,找看电池电路

第五步;把相连VBATT信号的RB电阻 D1 管子 全部拆掉,再次测量电池,还是0.8V,再把刚才拆掉的零件装回去,再找问题,跟赵VBATT信号跑,VBATT经过RB电阻换了个名字,VBAT,跟着它。

VBAT信号来到了IO IT8728F 100脚 100脚链到一个小电容BC12

第六步;二话不说,直接把相连IO 100脚的小电容BC12拆掉,再测量电池 电压3V 收工。。。。。。。。。

网友:
INTEL的板子,一般不上电池也是能开机的呀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个现象很吓人,刚看现象就把我吓坏了,以为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了,表象果然吓人,幸亏本质比较单纯哈

网友:
学习下,以后如果遇到看看行不行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