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杂牌主板USB不好用求助

楼主(2018-11-09):
杂牌H81主板,不U启,U口键盘,鼠标都正常使用。 一U启,键盘鼠标啥的都不能用了。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

网友:
U口供电不足

网友:
你先打一下值呀,测量电压呀,什么也没做吧

网友:
量一下USB阻值和电压都正常,只有量USBOC了

网友:
对呀,对呀,USB供电不足,是不是,量保险什么的是不是阻值太大了,我是小白,你看着办,呵呵呵,相信我说的你肯定早就知道了

网友(2018-12-11):
打完阻值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