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30声音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8-11-09):
右下角的小喇叭,频繁的一会静音,一会正常!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下载联想官方驱动也是如此;

播放歌曲断断续续。。。。。。

求解?

网友A:
你把键盘排线断开试下,是不是键盘连电了

网友:
记得这个机子c壳键盘右边有条排线!把排线拔了试试!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没有这样的排线呀。

网友:
嗯。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当很好查吧,不行可以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键盘排线断开试下,是不是键盘连电了

感谢回答,不是这键盘的事,拔掉还是如此。

网友:
耳机是正常的吗  先软后硬啊
......................

网友(点评):
耳机也是如此。

网友:
看来我是没有搞错了,我以后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呀

网友:
拆机 啊,看下喇叭好还是坏的  先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驱动的问题,换了官方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