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有VCCRTC这个东西吗?

楼主(2018-11-09):
华硕H61主板有VCCRTC这个东西吗?点位图搜不到这个供电,既然给实时时钟供电,肯定是3VBAT到南桥的。跑3VBAT的到南桥附近,分化成s_intruder#、s_srtcrst#、  s_intvrmen 、s_dswvrmen 四个信号,外加变身前的rtcrst#。3V_BAT有直接进桥的点,该不会是直接给实时时钟供电吧?怎么也应该分个压滤个波什么的。

网友:
用点位图一搜就出来了,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
我试了下连老的G31点位图都搜不到这个东西。估计只要跳帽有电,就可以认为有这个供电了。

网友:
指定是有这个VCCRTC电压的,,,。。

网友:
这是任何主板都必须的,再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