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 蓝屏

楼主(2018-11-09):
华硕vm510lj 蓝屏 用pe 里测试软件显示内存全是错误 后来照论坛帖子办法 修改bios 屏蔽内存外加4g 内存 还是一样蓝屏  各位大神给看看  是bios屏蔽内存屏蔽不彻底 还是主板其他地方有问题 版号x555ld rev 3.6

网友A:
屏蔽内存只有成功不成功,不会出现不彻底,屏蔽后观察内存容量是否变化。
说清楚你的板号,发蓝屏图片,发dos下货efi下的内存检测图片。
确认内存供电电压正常。
使用内存带灯测试工具确认内存槽或cpu通讯正常。
正确使用高低压内存条。
其他可以测试使用电阻屏蔽方法且拆除全板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内存只有成功不成功,不会出现不彻底,屏蔽后观察内存容量是否变化。
说清楚你的板号,发蓝屏图片,发 ...

我估计他是装了个标压内存,不然多少会有变化。

网友:
BIOS屏蔽还有彻底不彻底一说?、、、、、、、、、、、、、、、、、、、、、、、、、、、、、、、、、、、

网友:
不上内存你试试可不可以开机  不可以开机就是屏蔽了   不存在玩不完全屏蔽一说

网友:
于能开机的修主板就得小心点了,别搞得机都开不了 这个是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