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暗影精灵2 Plus换南桥SR2C4半小时自动关机处理案例

楼主(2018-11-09):
    朋友咸鱼几百块收来的问题板子,版号DAG38DMBCC0,i7 6700hq+GTX1070,辗转到我手里处理。问题是换了南桥SR2C4以后准时半小时自动关机,各种版本bios,各种ME合成都试过无效。现在公布处理方式:换一颗南桥即可。附上已经合成纯净me的bios,没有内置产品信息,开机可能需要按enter。
     至于不能成功更新me模块(其实就是往BIOS里面写一些数据)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南桥的Me模块部分有类似E-fuse电子保险丝的功能,只能写一次或者需要特殊工具才能重新初始化,所以某些翻新货无法再写入me;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某宝的散装芯片是有问题的。Intel HM170 SR2C4这款南桥某宝货源质量参差不齐,各位碰到类似情况可以大胆换一块试试。
下图是开机以后运行36分钟了,不会再出现30分钟准时关机

 会员1262757100鑫豆2023-10-31 13:28
 会员1123448100鑫豆2023-10-8 10:13

网友:
再发一个根据网友备份的bios合成纯净me的版本,带有产品信息,开机不用按回车。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不敢买了

网友:
100系列换桥好多匹配合适的bios,以前6 7系列只要改me就行

网友A:
换的是拆机南桥吧?不然换新的也没用

网友B:
我的华硕飞行堡垒GL552V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同行做维修的朋友收的地市的一位维修同行的整机,对方搞不定了卖我朋友,朋友也是做维的,修不好了丢给我,现在也是修开机了什么都正常,就是30分钟一秒不差的掉电,我也知道是桥的问题,一直放着不想再换了,因为这机子前两家应该换过好多次桥,主板上的焊点漏铜很严重,桥早就重新定过了怕这主板经不起再折腾所以一直放着没有换。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有得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拆机南桥吧?不然换新的也没用

大侠为什么说换新桥没有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拆机南桥吧?不然换新的也没用

这个应该和新旧无关,我猜测是这个6代南桥里面有特殊功能,某些厂商可以通过软件配置ME模块的更新和锁定功能,使那颗南桥只能用在那张主板上。所以某宝买到的某些桥装到板子上以后无法再通过正常方式更新ME数据到BIOS芯片里面去。我今年在某宝买过十来颗6代南桥,到目前为止都ok,所以买到好芯片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另外说一句,这个6代的桥温度耐受性比四代的要好不少,很少做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intel的黑科技?

网友:
厂家在逐步扩大主板报废几率,不让外面修,这样子,返厂可能也不好搞

网友:
意思说坏了只让换新?跟苹果在学了,

网友:
路过的 各位楼主的意思就是没的搞的 以后维修还有前途吗??

网友:
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以后要是遇到也有谱了

网友:
假桥太多了,

网友:
为我新换的桥有点担忧啊

网友:
00系列换桥好多匹配合适的bios,以前6 7系列只要改me就行

网友:
嗯  淘宝上的芯片质量堪忧啊

网友D:
哪以后换南桥都不好换了只能是一对一  换了me也写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以后换南桥都不好换了只能是一对一  换了me也写不进去

没做过手脚的那些桥应该没问题,今年给蓝天,雷蛇,外星人,V星游戏本换的桥都是可以的,改ME就ok。这次这个HP我觉得是个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硕飞行堡垒GL552V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同行做维修的朋友收的地市的一位维修同行的整机,对 ...

打绿油接着干 主板焊不坏的,不过建议从BIOS 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解决对把

网友E:
楼主问一下,p177的板子Q48的mos在哪里,没找到,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还没有遇到过 一般换桥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下,p177的板子Q48的mos在哪里,没找到,谢谢

MXM插槽正下方,6pin mos就那么几颗,睁大眼睛看就找到了

网友:
芯片次品  假货太多!!!!!!!!!!!!!!!!!!!

网友:
              遇到2个 换桥的 换完桥电流上到0.5 BIOS也刷 还是没用

网友:
楼主桥在哪家买的,能发一下吗?我现在也有一个SR2C4坏的,上次一个外星人买的都不行,这次不敢买了

网友:
很像以前的HM70芯片组笔记本,如果使用升级使用 I 系列CPU那么就会准时30分钟掉电

网友:
HQ?U是板载的吗

网友:
某宝上的桥真的太坑了,上机不保,不但钱没了还把自己搞糊涂了,最后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明说以

网友(2018-12-18):
我也在淘宝买了一个SR30W 装深海泰坦机器 七代CPU ,装机后也是半小时掉电,刷了原厂BIOS也不行,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个机好像最多是风扇坏的吧  进水遇到过2次

网友:
你有工厂版的南桥卖家吗?

网友(2019-02-01):
楼主的经验很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和新旧无关,我猜测是这个6代南桥里面有特殊功能,某些厂商可以通过软件配置ME模块的更新和锁定 ...

这个说法很赞同,我想起我多年前修了一个T40笔记本,是工程研究单位的,他们单位的工程师就给南桥里面刷写了一个小程序是他们自己编的,以限制他们的保密软件使用权,每次开机都会有提示。当时客户提醒我不能随便换桥,换了他的软件就不能用了,我不相信,照样换了桥,结果真的是不能用了,机器还会报错,最后换回客户的原桥就又可以了。当时机器是解决声卡问题的,最后配了外置声卡解决,没有换桥。

网友:
这个现象确实头疼,大多数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
BIOS 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TB上面找个卖家 重新写一下BISO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