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 0.4掉电

楼主(2018-11-09):
ASUS  K40ID   上电0.4掉电   测量CPU供电  没出  偶尔能正常开机显示     掉电时 VSUS  ON 也会跟着掉   然后瞬间恢复    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MCP的桥   难道桥挂了

网友A:
直接换板呀,很便宜的,,,这机器板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呀,很便宜的,,,这机器板不贵

同行的   已经修好了   CPU  背后  加两个电容

网友:
  排阻爱坏 注意点  排阻爱坏 注意点  排阻爱坏 注意点

网友:
反正不是缺电压就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吗?哪两个电容,,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看着你修好了,我也来围观一下,学点东西

网友:
33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   已经修好了   CPU  背后  加两个电容

原来我俩是一样修好的,掉电时有时候有吱吱声。

网友:
你们是哥俩好啊,哈哈

网友:
一般先刷bios,你这个是菜谱电压不稳定,搞定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