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15 16年做CPU容易出现不认硬盘 有解吗?

楼主(2018-11-09):
A1534  16年份的820-00244出现时认时不认换过全新CPU一样 15年820-00045直接不认 CPU也是换 手里几台都是不认SSD 不知有解不?

网友:
可以坐一坐试一试,坐等大神。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等会查查硬盘的供电和复位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看下3.4v电压是不是偏高呢。air遇到不认硬盘,3.4v偏高导致

网友:
供电和阻值都正常不,这主板最好找阻值表对下

网友:
CPU一般不敢动啊

网友:
先从软件上看看  BIOS

网友:
这种机器都不好修了集成度太高 东西都挤一块信号也不好测量

网友A:
这个跟BIOS有关。我前天刚修了一台 刷了10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用原BIOS修改才可以的。还有一台是解密码也是刷N个都是认不到盘 用原的BIOS直接删除密码就可以读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BIOS有关。我前天刚修了一台 刷了10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用原BIOS修改才可以的。还有一台是解密码也是 ...

用原装的改ME试过了一样 有两台是做了CPU给客户用着用着就不认硬盘了还有一台花屏

网友:
上个月修一台也是820-00244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的确定CPU坏,更换CPU后也是不认硬盘,刷BIOS无显最后直接报废

网友:
换这个CPU有难度呀, 3.4V 正常吗

网友:
我手里有个一模一样的有时候不认ssd无思路了

网友:
做这个CPU  容易变形,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苹果的bios也不好惹的哈

网友:
820-00244-A手里有一台,用风枪加热硬盘就能显示  显示一个文件夹打问号,等到凉了又不显示了,这个和CPU有关系吗?这个硬盘能直接换吗?和手机扩内存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