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显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8-11-09):
显卡烧坏了,电脑出现雪花屏,后直接不显示了。想换个芯片,但是看不清型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gt425或者hd5450这两个型号的核心吧

网友A:
216-0772000  记得好像是这个型号

网友B:
这个显卡上次看淘宝好像要90多,后来买了个料板换上去好了,但是那个孙子不修了,妈的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上次看淘宝好像要90多,后来买了个料板换上去好了,但是那个孙子不修了,妈的气人

搞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6-0772000  记得好像是这个型号

有能给换芯片的商家推荐吗?淘宝不认识的,还真不敢信。Y460P的本子,就显卡出现了问题,整体运行换了SSD硬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因为对此网站了解不多,看到右边有迅维快修-故障咨询,订单还没有回复。各位大侠们,谁能给个换216-0772000 芯片的渠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