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闪屏维修

楼主(2018-11-09):
进系统后不定时闪屏,开始认为是屏线和屏的问题,后来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是闪,莫非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人碰到过此种故障?

网友:
我台式机也遇到同样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应该不会,屏的工作条件查了?有些驱动不对也会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同意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同意

网友:
显卡的坏的机率最大

网友:
这种新笔记本显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dell的机器要查查显卡这块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来判断到底是不是显卡所引起的

网友:
禁用独显试试       不行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搞个图上来看下

网友:
该不会,屏的工作条件查了?有些驱动不对也会

网友:
最好把独显禁了  集显驱动不装,就是VGA模式 测试,然后逐步安装官方驱动  在解禁独显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换个系统驱动试试  用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屏的工作条件查了?有些驱动不对也会

:victory::victory:

网友:
不知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呢,说清楚好判断一些

网友:
闪屏看看是暗屏还是无显示,无显示才考虑显卡,暗屏一般都是条件没满足,

网友:
遇到过三星本闪屏 是屏供电经过开启的管子后成了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