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 cpu撬下后中间凹进去了,不平整。

楼主(2018-11-09):
最近练习a8, 拆了几个都是中间凹进去的,植不了锡,就算植上了装回主板能接触好吗?这是怎么回事,大神指点下

网友:
温度高了

网友:
掌握好温度,,,,,,,,,,,,,,,,

网友:
用普通钢网,别用超薄的,锡珠植的时候大一点,估计就行了

网友:
你的温度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练过几次都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拆苹果cpu 风枪要好点的

网友B:
温度不均匀,温度变化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练过几次都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拆苹果cpu 风枪要好点的

用的快客2008  330度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均匀,温度变化快

拆了风嘴,直接大风口盖住cpu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快客2008  330度拆的

有人指点就好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均匀,温度变化快

变形了还能用吗,cpu

网友:
拆的时候方法不对,用刀片塞进去,不是撬出来的

网友:
方法技巧加温度!缺一不可,我就搞搞普通的芯片还行!CPU 不敢下手!

网友:
中间凹下去 这个是正常现象  因为芯片薄 有小幅度的弯曲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形了还能用吗,cpu

不是特别严重就没事,注意风口和芯片的距离

网友D:
拆风嘴直接吹,这样的受热比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风嘴直接吹,这样的受热比较均匀

2008用多少度吹合适,风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特别严重就没事,注意风口和芯片的距离

风口离cpu0.8厘米可以吗

网友E:
兄弟,你肯定没有预热是不是
一定要用快克2008 220度预热7。8秒,再用330度拆,否则CPU可定会凹进去的

网友:
用普通钢网,别用超薄的,用普通钢网,别用超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肯定没有预热是不是
一定要用快克2008 220度预热7。8秒,再用330度拆,否则CPU可定会凹进去的

除边胶的时候相当于预热吧,

网友:
A8有点变形是正常的  植锡用0.15网   上U的时候 变形会回去

网友:
cpu拆下来基本都是中间有点凹进去的,a8的比较明显,没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