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6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8-11-09):
1接到主板后先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主板进水,有地方腐蚀已经
2,清洗主板后  ,加电不漏电。按开机键触发没有反应,按照老师所讲,测开机键1.8V待机电压只有0.6V,被拉低了

3查电路图点位图,先测上拉电阻俩侧 ,一端有1.8V待机电压,信号一端还是0.6V,秉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更换上拉电阻,故障还是依旧,拆相连的小元件,故障依旧,现在只能考虑电源和CPU了。先更换电源,测量故障还是那样,测到这一步,只能考虑是CPU的问题了,因为小6的信号先分别给电源和CPU。
但重做CPU感觉不会好,因为问题出在CPU内部被拉低,于是只能碰下运气,借个电压试试看看可以不。话不多说开干,,直接从主供电pp_vcc_main+10K电阻飞到开机信号线上

4;飞好线后,测试开机信号电压2.2V,
5;按开机健测试,开机正常,装屏测试开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为什么有1.8v不借要借4v

网友B:
这样也行,运气不错,看来cpu没坏

网友C:
2.2v高一点没关系是吗?

网友D:
那原来的上拉电阻上端可能没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1.8v不借要借4v

因为电压有拉低,借1.8V还是打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v高一点没关系是吗?

                     没问题,                 开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原来的上拉电阻上端可能没有1.8V

上拉电阻链接供电的有1.8V,接信号的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运气不错,看来cpu没坏

CPU内部拉低了线路,如果不这样飞线借电压,只能换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不错,学习了!!

                          互相学习吗

网友F:
又学到了一招,多谢了

网友G:
Cpu内部有问题,这样搞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内部有问题,这样搞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啊!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不然换套件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学到了一招,多谢了

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H:
看到这帖子我想起我朋友的苹果6P进水后,后置摄像头不能用,去一家修手机的朋友那里去,飞了一根线好了,可是时间长就把后置摄像头给烧了,之后又烧了两个摄像头,一共烧了三个摄像头了,最后没办法换了一个朋友那里修,才发现那哥俩也是从公共端飞了根线到摄像头供电那,时间长了像头越来越热所以总爱烧摄像头,所以说修机瞎飞线,机器肯定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帖子我想起我朋友的苹果6P进水后,后置摄像头不能用,去一家修手机的朋友那里去,飞了一根线好了,可 ...

这不叫瞎飞线好不好,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2.85V供电被借线了,没有控制信号输入,后置摄像一直处于供电状态,所以才会烧的吧,

网友:
LZ这叫霸王硬上弓,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有点疑惑啊,正常你判定是cpu内部拉低,你借电压,给个开机信号,到cpu处理应该也过不去啊……

网友I:
cpu应该没有坏吧,要是cpu拉低了,飞线也不会有用吧,怎么连阻值都不测,直接飞线,会不是是哪个电容漏电呢,简单粗暴有魄力

网友:
楼主   电压被拉低了是有短路吗?        飞线4v剩下2.2v   会不会手机耗电快啊?

网友:
感觉还是哪里漏电,看能坚持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应该没有坏吧,要是cpu拉低了,飞线也不会有用吧,怎么连阻值都不测,直接飞线,会不是是哪个电容漏电呢 ...

阻值是有的,你不会自看看点位图,和电路图吗、开机信号线上相连的有几个元器件啊,那些滤波电容和保险电阻,防静电二极管我都拆了,还是拉低,主电源和上拉电阻我也更换了。就剩CPU,要是你,你打算怎么干,换套件???还是搬个板????

网友:
谢谢 分享 正好需要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估计是板层拉低的 cpu要是拉低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借1.8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帖子我想起我朋友的苹果6P进水后,后置摄像头不能用,去一家修手机的朋友那里去,飞了一根线好了,可 ...

相机的2.85V的LDO管被他短接了4.2V,4.2V容易烧相头,正常是借3V的,他要么就省事不想拉长线,要么就不会修。

网友:
学习一下 感觉借电这一块还是稀里糊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