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MTQ45 L-IQ45主板BIOS,要能支持E8400的

楼主(2018-11-09):
如题,求联想MTQ45  L-IQ45 1。1 BIOS ,要支持E8400的。 谁有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能找到,如果厂家都没有放出这样的程序,那估计就是没有的

网友:
   昨天刚刚修到此主板,是设备上面用的,CPU是Q9500.     南桥 AF82801JDO 供电的3.3V短路了,烧鸡法南桥巨热, 报价300元,同意后换桥OK,.

网友:
  这是修好备份的L-IQ45 REV1.1    CPU 是Q9500

联想L-IQ45 REV1.1.rar

网友:
Q45上面的应该支持啊,G41上面的可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