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不亮机

楼主(2018-11-09):
联想U430P,独显,板号DA0LZ9MB8F0 REV F,开机不亮,屏幕暗闪,电流跑0.6左右,无较大电流跳变,刷BIOS亮机,备份了EC程序和好的BIOS程序,给有需要的人,图片如下(因为已经装好了,懒得拆,所以没拍主板背面图片,还请见谅)

U430P DA0LZ9MB8F0 REV F.rar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好高级的样子

906h吧

网友:
请问楼主编程器什么牌子的?排线连接的是主板的键盘插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好高级的样子

RT809H

网友:
809F好像就不行

网友B:
真的不用拆芯片就直接刷吗?连键盘接口就可以吗?我每次都是焊芯片很麻烦。

网友:
什么编程器好用,我想买一个

网友:
809H的广告做得不好,现在还有修电脑的师傅不知道这个编程器。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吃饭的烧录器很饸力

网友:
楼主这个转接座在哪儿买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好高级的样子

   809H   7百多大洋!!价格不便宜

网友:
800一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用拆芯片就直接刷吗?连键盘接口就可以吗?我每次都是焊芯片很麻烦。

要设置线序的,如果没有该机器型号,可根据图纸添加

网友:
楼主这么高级编程器怎么用呀?你能讲一下吗?

网友:
要加peb-1扩展板

网友:
peb-1扩展板多少钱,这个东东好,省得飞线。

网友:
编程器是亮点,做维修的我居然没有见过,看来我还是适合老老实实吹下来刷

网友:
方便,这个机器的芯片特殊,一般的烧录卡,不识别

网友:
真的是什么编程器能说一下吗?看着真的很好用能说一下什么品牌吗

网友:
的确很牛逼啊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烧录器淘宝应该有卖的,还需要扩展板

网友:
谢谢 分享 正好需要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3台,直接刷BIOS好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多是BIOS的问题。。。。不过仨桥合一也麻烦,,动不动烧CPU

网友:
你这个转接座 看起来有点叼的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器开机看到有了屏供电但是没内容的,好多都是刷的

网友:
收藏下 学习了 跟着楼主涨涨经验 u430

网友:
如果有这个机器的话,以后再刷BIOS就简单多了

网友:
楼主编程器什么牌子的?排线连接的是主板的键盘插囗吗?

网友:
这个编程器很好

网友:
高手啊!去年学了大半年,今年又学电脑,都快忘完了。

网友:
就是想问一下楼主 这个编程器用起来爽不爽,小弟想淘个

网友:
这个机器的芯片特殊,一般的烧录卡,不识别

网友:
兄弟,你这个编程器太浪了吧,看起来好高端啊

网友(2020-07-25):
工具齐全 刷BIOS 都不用拆下来 刷  轻松

网友:
我知道809h才可以装上扩展板,一直没舍得买,因为有809f 和6000p了   如果设置线序就可以用直插排线可以写,可以考虑买一个。  怎么样设置线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