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器B460不一样的病

楼主(2018-11-09):
自从B460的机器坏了只后,一直想淘块板子回来,可是太贵了,想着淘个坏的,修修用。
板子运回来后,没有发现明显的伤,也没有维修的痕迹。
板子大家都熟不再发图了。
既然没什么大问题,那就上电试试。接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一下停在0.66左右。再看主要供电已经出来了,
内存:1.5V
独显供电:0.93V
VTT:1.07V
cpu:0.78V
集显供电:0.88V。
量一圈,感觉是正常的。听说通病是BIOS,刷了刷,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这样。拔掉内存,也是如此。电流在0.63-0.7之间吧,一般都是0.66
大师们提点意见,指导一下。应该怎么查?先谢谢

网友A:
没过内存,测量SMBUS看看正常不。

网友B:
显卡复位没有吧?如果显卡的复位被拉低,那么恭喜你,请换显卡,这机子我都修烂了,只要板层不连在一起,或者不烧个洞什么,我很少修不好。

网友:
cpu换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复位没有吧?如果显卡的复位被拉低,那么恭喜你,请换显卡,这机子我都修烂了,只要板层不连在一起,或 ...

显卡复位也正常,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过内存,测量SMBUS看看正常不。

smb_CLK   smbdata 都是3.3V

网友C:
就是显卡的问题。不用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显卡的问题。不用查了

大哥,你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 MOS管   或者更换个CPU试下

网友D:
这款机器修到过的故障就是待机那块 还有就是CPU供电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修到过的故障就是待机那块 还有就是CPU供电那块

这个机器,同板号,电路也不一样的,这个待机部分,做了改进

网友:
按时序倒着查。我最喜欢干这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显卡的问题。不用查了

用风枪吹显卡,电流可以上到1.8-2.0还是不显,之后掉电,还是到0.6多

网友:
要不换显卡,要不换桥,感觉没捡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