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j1800p收银机板不显

楼主(2018-11-09):
CPU供电0.98V,桥1.05V,内存1.4V,不跑码,,没有pciE不知道有没复位,CPU供电芯95833其中27脚pG2.5V,,2脚EN1.1V,两个boot脚5.6V不知道正不正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风枪胡乱对95833周围吹一阵亮机,冷却后又不行,大神帮忙分析,搞了二三小时实在没招,上基地求助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宁错杀勿放过!

我订了个95833先换上去看看,不行再拆换固态

网友B:
换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试试。有示波器可以看看自举升压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试试。有示波器可以看看自举升压波形正不正常。

升压5.6V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试试。有示波器可以看看自举升压波形正不正常。

不过加热下周围 亮机后升压脚也是5.6V

网友C:
PG这个只有2.5V肯定不对啊,明显的偏低了。顺着这个PG看它到了哪个三级管,一般会有两个三级管在一起的,查哪个三极管G.D极都有电压,就换它。

网友D:
楼主,这台鸡的主板修好了,木有呢???在不

网友E:
~~烙铁多加锡在芯片上加温看能正常开机不,这样试着排除是芯片本身还是周边原件不良...................

网友E:
收银机和工控机板子没资料比较难修,上次一台收银机都没修好  呵呵

网友F:
估计转换管子或电阻不良

网友:
PG应当3.3V左右吧。

网友:
工控电脑或工控主板维修还好吧,多多找些资料去修理。

网友A:
固态电容,宁错杀勿放过!

网友G:
看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对比这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这个只有2.5V肯定不对啊,明显的偏低了。顺着这个PG看它到了哪个三级管,一般会有两个三级管在一起的,查 ...

这个PG是一个3.3V上拉,进芯片的,我已订芯片今天会到货,,打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台鸡的主板修好了,木有呢???在不

还没有修好噢,订了95833,一会就到货了,装上去试试,,没办法这板子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对比这测测

是的,应该是电阻,没有同型号板,没有图纸,没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多加锡在芯片上加温看能正常开机不,这样试着排除是芯片本身还是周边原件不良...................

我现在试试看,这两天都忙民,,板子躺在那二个,刚好等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银机和工控机板子没资料比较难修,上次一台收银机都没修好  呵呵

是比较难搞,,,收银板价格比较高,适合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转换管子或电阻不良

有可能啊,,但是不好找呢

网友:
正常台板的话2.5也是可以的

网友:
95833刚到货,装上去,一个尿性,排除芯片问题

网友D:
楼主,板子现在有没有修好,给个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板子现在有没有修好,给个答复

没有修好啊,,你又不指导下

网友:
网拍个 x86平台的便宜,100多块一个,不一定一样的,接口飞线或者转接线,有那功夫修还不如多修几个好修的。赚的钱还多。

网友:
楼主,板子应修好了,几百大洋到手了吧。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