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亮机几秒后掉电,IT8518E代换IT8517E

楼主(2018-11-09):
一台华硕X550C,亮机几秒后掉电,刷BIOS还是一样,本网搜索有人说是EC坏,原本是IT8517E,没有现货拆了个IT8518E换上去正常点亮,一切功能都正常,以为这就好了,装机测试半小时后又掉电了, ,最后换EC旁边排阻彻底好了,事实证明8518E可以代换8517E,反之则不行,因为好多人用8517代换了8518后发现能点亮,但是有很多问题,,

网友:
EC没代换过,,楼主真的艺高人胆大,,,有时太懒了,不想去折腾

网友A:
最后换EC旁边排阻彻底好了,请问是那个排阻?我刚好修到一台,最好能上个图,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换EC旁边排阻彻底好了,请问是那个排阻?我刚好修到一台,最好能上个图,谢谢。

边上总共没几个排阻,不记得是470还是103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边上总共没几个排阻,不记得是470还是103的了,

只记得EC有一边是2个103和一个470,其中一个,自己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不拍照是为了防止一些人一点脑筋都不愿意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记得EC有一边是2个103和一个470,其中一个,自己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不拍照是为了防止一些人一点脑筋都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