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 不充电维修疑问

楼主(2018-11-11):
           接到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不充电,在系统里面找不到电池,以为是电池坏了,就订了一块新的电池 ,但换上新电池 还是不能充电,在换新电池时候,插充电器死机,按电源键也无法关机。这种情况只能开始怀疑笔记本有故障,一招乾坤大挪移发出几分钟后,电路板显示在眼前。这个元件看着是密密麻麻,但事物是有它的发展规律。不用担心。他就在那里你不动他,不多也不少。良久everything搜索一下这个板号,板号:LA46. 找到这个充电部分芯片,代号是:U6 型号:BQ24745.这个型号找到相关引脚。如图:
9.10分别是电池的时钟与数据,15脚是电池反馈。测试到的电压是3.3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测试到第7脚。这个脚是电池充电的开启,第7脚通过胡志明小道接Q35第3脚。这个正常情况下是3.3V.但这个现在0V.显示是充电关闭状态。这个3脚电压授控Q35的5脚电压高低。这个脚(CHG_ON#)接到EC的28脚。是低电平为开启。高电平关闭。现在测试到5脚的电压是3.3V.显然这个时候是不会充电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有几种可能。EC 的程序,EC本身。或者还有其它的我没有想到的。为了证实我 的想法。人为的把Q35的5脚电压拉低。就有BT+电压输出。
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后面的电路没有问题。就是充电的状态开启与否。本着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刷BIOS程序。在我们的大家庭里面找了几个程序,刷了几个,出现很多种情况,有开机关不了风扇狂转。有刷的过程序中报错。有刷了不触发的。刷出来的情况,都要开始怀疑人生了。不就是修点东西嘛。看来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东西,不是很靠谱。于是就从淘宝大商家买了一个。刷了还是不行。我就怀疑他的BIOS,华山论剑了一番,无果。我又从另外一个商家买了一个刷了还是不行。别人刷屏,我是刷BIOS. 别人是兴高采烈。我是愁绪万千。看来不是程序的问题。接着把EC换了还是不行。这个我就郁闷了。于是就放在那里,每天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呢?顾客的电话打了几次。我花了好些时间来检测这台机器。本想着很简单吗。结果拖了好几天也没有搞好。算了。放弃吧。今天顾客来了。就准备装好还给他了。在装机之前我裸板测试了,点亮OK.等全部装好。再开机就没有视频信号了。屏幕能亮。开机也有声音。不会吧。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显卡芯片出问题了。顾客在拿之前进系统的时候非常的慢。会不会也是和显卡芯片有关系。我确认我没有碰到哪里。人为搞得点不亮。是不是一种巧合。这么多疑问。于是想了一下。怎么办。正好店里有两块V460的板。V460与B460的板子差不多,图纸是一样的。这块B460独显的修不好。要不给他换一块板。但这块V460不触发。待机正常。我看了一下其中一块1月份的V460板。因为修这块板子,我也看了很多的案例。。根据我的经验。想了直接把B460的桥BIOS与EC。刷到这块V460板子上。把B460上的CPU,内存取下来。换到这块V460上面。开机亮机正常。把顾客的电池插上充电了。这个时候反过来回想我前面这个B460不充电的故障。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15脚的电池反馈电压。好像没有搞清楚。正常情况。这个充电状态的开启,应该是U6的15脚收到电池反馈电压,高电平信号。控制内部然后于内部从第8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送到EC的97脚。EC发出电池充电信号,由EC的第28脚发出使Q35的第5脚为低电平。这样就完成一个电池充电开启。

网友:
修的太不容易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看你一通解释,你是忽略了反馈,EC要检测到电池电压低才会开启充电的啊

网友:
有点复杂,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