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8-11-10):
接到一块华硕h61小板,上电保护不能二次触发,拔掉小四口,还是保护,一量原来是5v短路,接电烧鸡,拆了内存供电芯片,拆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又拆了usb小六角,显示不短了,5v时电流0.2a左右,但测量5v对地阻值,只有33,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继续拆,相连的两个小电阻戳掉,还是33,拆了io还是33,这到底是怎么了?谁有这个板,量一下5v对地阻值,打死我不信它只有33

昨天手机发文,忘了型号,如图:H61M-E

网友:
只要电压能出就不用管,有些是很低的,具体都没测过这个

网友A:
华硕H61的料板和在修板多的很报个具体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H61的料板和在修板多的很报个具体型号

是H61M-E的板子,请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H61M-E的板子,请大哥帮忙看看

500多  对地阻值,33肯定是短路了,,不可能这个数值

网友C:
是我就把南桥拆了。再测测看。5V去很多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多  对地阻值,33肯定是短路了,,不可能这个数值

谢谢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我就把南桥拆了。再测测看。5V去很多地方的。

南桥一换就没价值了

网友:
请教,台式机主板怎么看的电流??

网友:
正在修同样的板子 能触发,CPU 核心供电不出找不到图纸,艰难

网友:
H61的板子,都拆到南桥了,其实再修下去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的.看看它是不是连了一排电阻

网友:
33 估计应该是正常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12-15):
阻抗33应该是正常的,我手上两片都是这样低,不过档79

网友:
阻值太低了吧              33  感觉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一换就没价值了

换一个也可以的,H61的板修好还是值些钱的,主要是怕
修好不稳定

网友:
台式机你能用维修电源看电流吗?

网友:
华硕H61这板子多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H61板子还拆桥?直接换一个吧,把坏板卖几十元,何必修那么麻烦。拆过桥卖不值钱了。

网友:
对地33,不一定是短了。不过你可以看下小电容。可能是这种的开裂短,我修过一个板12V对地也是几十,测管没有为0短,观察小电容有裂的,拆了就不短了

网友:
5v对地阻值偏低,声卡网卡踩了没有

网友:
你要不要先测一下usb口中间两条数据线的阻值,如果短路了就直接考虑换桥值不值的问题了

网友:
哈哈,修这种主板真是废时。有时没耐心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