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维修记

楼主(2018-11-10):
先请出我们的主角吧

这块主板原先修过复位灯常亮不跑马,换过时钟芯片好了,现在又回来了。变成复位一闪一闪不跑马

示波器测量每个供电、时钟、SB_PWROK都正常,一时间没有思路了,突然记得好像以前修过这款这主板也是有复位不跑马。模糊的记得是CPU座子下面的三级管问题,立马拆开座子,使用示波器测量下面管子的波形。发现AQ3这个三级管的波形有点不正常。

黄色为三极管B级,蓝色为三极管的C级,可以看出不管B级电压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C级电压都是为1V左右。
更换三极管后波形正常了

主板正常跑马亮机

网友:
这三极管是控制什么信号的?

网友:
修板和修笔记本一样,现在我都是100元一张,觉得有必要就修,没必要就换一张了。

网友:
我修台式机150元。笔记本240.可能地方不一样。

网友:
示波器修电脑就是方便

网友:
不知道这小三极管是哪路神仙的信号。

网友:
     示波器修机     速度快又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