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无复位

楼主(2018-11-10):
拆机测量 各大供电正常   PCI a15无电压

南桥要收到2个pg 才发出复位  测量 vrm_pgd无电压

小6脚复合管击穿 vcc3由内存spd上拉测量无供电    断线  飞线后亮机

网友A:
好久没有修主板了,看到楼主修的主板,一会把存的没有修的主板修一下,不知为什么最近感觉懒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修主板了,看到楼主修的主板,一会把存的没有修的主板修一下,不知为什么最近感觉懒了许多!

那是因为生意不好做了呀或者价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