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SUM1PTR_LS_d1 程序

楼主(2018-11-10):
TSUM1PTR_LS_D1 R10.1 屏是LS185-2tp 的屏,现在驱动板所有电压正常,不开机,求程序?
不开机

网友:
客户等不到,取走了,不修了,可惜了

网友:
还是板上有的电压不正常,程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坏,,

网友:
只要按键板有3.3V电压,不开机一般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后面客户要拿回来修了,直接该了板子,加了个升压板好了,

网友(2019-01-27):
你的是升压部分坏了吗??升压会有开机动作吧

网友:
没有程序很操蛋,下次一定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