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740显卡这组供电是多少伏,对地阻值不到3R,正常吗?

楼主(2018-11-10):
gt740显卡这组供电是1.2v吗?,对地阻值不到3R,正常吗?谢谢!

网友A:
显存 供电,一般都有100多的,对地这么低应该是芯片挂了,以前450的都这毛病

网友B:
一般显存80多到100多都有,供电5代都是1.2左右

网友C:
你量的应该是显存供电,d5的正常电压1.5v阻值在80到150之间。核心供电在0.9v到1.2v之间,阻值一般2欧到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 供电,一般都有100多的,对地这么低应该是芯片挂了,以前450的都这毛病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显存80多到100多都有,供电5代都是1.2左右

非常谢谢您的热心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量的应该是显存供电,d5的正常电压1.5v阻值在80到150之间。核心供电在0.9v到1.2v之间,阻值一般2欧到5欧

嗯,万分感谢,我再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D:
你量的是显存供电mos管的d-s?这里测的是对地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量的是显存供电mos管的d-s?这里测的是对地阻值?

是的,因为此管是下管,S极是接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因为此管是下管,S极是接地的。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想再请教一下,mos管的对地值是d极对地吗?那g极对地需要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想再请教一下,mos管的对地值是d极对地吗?那g极对地需要测吗?

最好也要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