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A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8-11-10):
主板型号:ASUS 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1
故障现象:9A掉电反复重启
小白发帖,高手勿喷
1.下图板号

2.先刷BIOS,客户拿来了两张一样的这个板,于是BIOS芯片互换,情况依旧。也就是说刷bios故障依旧。请看两个bios芯片图片如下.
   (亮机后我把两个bios程序都备份了,互换都能亮,已经点亮测试了)

3.没思路,查论坛,没看到几个相关帖子,只有几行字,得到信息:Ⅰ.电源管理芯片特殊脚位电阻阻值出问题,如频率设定。
                                                                                                    Ⅱ.集显供电出问题

问师父:Ⅰ.查IO的5V、12V检测脚 Ⅱ.查集显供电(查过IO的5V、12V检测脚电压都是1V,应该正常)
4.行动起来,查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阻是否有问题,也不是很懂电源管理芯片,目测没什么腐蚀,查芯片数据手册也没有,没办法啦,兑换两个主板电源管理芯片,触发,情况依旧电源管理芯片如下图

5.又兑换了集显的驱动芯片和CPU_FAN旁的8脚芯片,触发,情况依旧,至于为什么总要兑换芯片是因为怀疑是不是芯片工作不正常,只能工作一下就坏了
6.测量主板各供电mos管电压,最后发现,集显供电无电压。(我是小白,有一个习惯,看到主板跑码了就不去测量供电,造成我要多走弯路)
   最后测量发现集显供电的驱动芯片无12V供电,芯片旁的一个标有:2-2的电阻腐蚀两端打值400多,更换后亮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CPU供电的下管DS极对地值只有9,这样不会短路吗?

亮机

亮机

网友:
好像越新的CPU 供电下管 D极对地值越低,是正常的----但是下管的S不是接地吗?应该你搞错误是吧............

网友(点评):
楼是说下管DS极是9,没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CPU供电的下管DS极对地值只有9,这样不会短路吗?不会短路的因为这是CPU的阻值

网友A:
cpu的阻值,是非常小的。跟短路也差不了多少。以g1620为例,功率55瓦,核心电压只有1.14v。排除里面的内存控制器总线控制器之类的,假设核心计算处理部分有40瓦,我们来算一下他的阻值。功率=U平方/R,阻值R=1.14*1.14/40=0.03欧姆。跟一个保险丝,也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阻值,是非常小的。跟短路也差不了多少。以g1620为例,功率55瓦,核心电压只有1.14v。排除里 ...

我就知道P=UI,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公式,原来下管ds极就是测量cpu阻值的

网友:
那是因为你上了CPU,不能上CPU 在打值

网友(2019-01-19):
最新消息:9A掉电反复重启这个主板,没到一个月顾客又拿来返修,同样的问题,那个2-2的小电阻又烧了,后来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发现CPU供电以及集显供电脉冲跳变上下50V,这应该是烧小电阻的原因,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扔给师傅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