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15292-1独显BIOS,来个首发备份,有图有真相。备份的BIOS,直接刷会亮机慢

楼主(2018-11-10):
擦内存好的机子,顺手备份一下BIOS。
刷备份的BIOS是会亮机慢的,需要自己改ME。不过这个也可以给维友在维修中排除一下是否是BIOS的问题!
主板上有两个BIOS,一个1M,一个8M,压缩到一起了。有需要的下

网友A(2019-04-10):
这个用不了的,改了ME也不行 ,电流只有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不了的,改了ME也不行 ,电流只有0.4

楼主原机的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B(2019-12-29):
刷了 也是0.4 不动了  之前1.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 也是0.4 不动了  之前1.1左右

6代以上新机改了ME还需要处理一下,楼主会弄吗

网友C:
win下备份的bios是没有m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下备份的bios是没有me的

芯片拆下来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2020-04-29):
这牌子有两种板号,我这跟你一样的板号,用原机的可以跑1点多 刷你这个0.4左右反复重启。  哎。找官网的 分离出来的也是跑0.4,郁闷死了。还有没有15292-1这板号,原机备份的 发个谢谢啊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不了的,改了ME也不行 ,电流只有0.4

我也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来不充电试一下

网友D:
刷回原来的就能亮,开机很快,我的是充电不了,找不到原因,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换了

RAYLEIGH_SLS 32BIT 15292-1 VN7-592G 自己备份BIOS.ra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回原来的就能亮,开机很快,我的是充电不了,找不到原因,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换了

那是奇怪了,我确实是亮机备份的。楼主的不充电可以考虑换EC试试,充电是受KC控制的呢。充电芯片的SMBUS总线跟EC通讯没异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奇怪了,我确实是亮机备份的。楼主的不充电可以考虑换EC试试,充电是受KC控制的呢。充电芯片的SMBUS ...

电池端SMBUS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