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薄膜开关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8-11-10):
今天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故障为薄膜开关不灵敏,有时按了无数次都无法开机,于是在淘宝上搜了下有这种开关,但是不知道规格,请师傅们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
不需要更换,拆开把尘土清理掉,酒精洗洗就健康了,又没有多复杂的结构

网友:
买的那种厚点 需要处理下  不过可以用

网友:
功能机按键弹片拆一个搞上去再补补焊不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