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仁宝LA-7912P发现的一个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1-10):
机器型号:宏碁V3-571G
班号       :LA-7912P
机器故障:同行拿来不开机,待机电流低。

拆机测量公共点,发现19V为2.7V,公共点不正常,按照以往的经验先测短路无异常,
查充电芯片,DCIN正常,ACDET为1.6v不正常,
ACDET一般都是直接19v分压得出2.多V的电压,1.6v不正常,换充电芯片BQ25A无果。断开PD9发现分压正常,19v正常,隔离管正常。一接上PD9故障恢复原样。
Pre_CHG到B+点火回路,大概分析是19V有微短或者漏电,开始断开19v到达的大电感,当拆到待机的19V以后,发现Pre_CHG电压正常,
然后开始换3.5v上下管,滤波电容,无果,原待机芯片是EM=(8205l)直接用51125代换也是一样Pre_CHG电压不正常

打开论坛搜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同仁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断开PD9
但是我断开PD9B+正常,但是待机线性电压3.3v为2.6V.线性5v正常,以为是换的51125跟EM不兼容。找料板找到两个EM,换上去,线性3.3V直接不出。
抽两根烟整理一下思绪,51125能出电压,EM出不了,肯定是EM保护了,51125出的3.3V被拉低成了2.6v、
然后跟着线性+3VLP一直查找,一路拆一路测,发现拆到+CHGRTC

+3VLP正常了。测D3第一脚+RTCVCC,对地短路。最后发现南桥后面一个+RTCVCC电容短路。
接上PD9以后所有的电压均正常了。接屏机器修复。
修来是一路波折,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居然是
+RTCVCC短路,导致19v不正常,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所以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遇到的人不要走弯路。

最后我为了确定一下是
+RTCVCC引起的19V不正常,把+RTCVCC人为短路,19v立马变成2.7V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有修头,技术不错

网友:
有耐心,有思路

网友B:
pd9属于什么二极管?

网友:
应该说仁宝的这个隔离电路做得很好,有些隔离做得不好的直接把主板烧个洞。

网友C:
很利害,感谢老师傅无私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9属于什么二极管?

接的是Pre_CHG信号。应该是某个检测用的,其他仁宝板子很少见到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有修头,技术不错

修了很久才弄好,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RTC漏电导致的还是比较多的,遇到过基本都是仁宝代工的,我习惯就是去测RTC电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老道

网友:
见过这故障 rtc 作怪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D:
然后是CPU挂了吗?

网友:
后极短路引起的电压低,这个一般不会想到是后极的

网友E:
如果检测到发现3V线性不对,可以用烧机大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检测到发现3V线性不对,可以用烧机大法吗?

微短焼不出来的

网友:
收藏一下 先 改天遇到了 我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是CPU挂了吗?

是RTC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利害,感谢老师傅无私贡献!

应该说仁宝的这个隔离电路做得很好,有些隔离做得不好的直接把主板烧个洞。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逼啊  分析的这么透彻   RTC短路都能修出来   佩服

网友F:
RTV VCC的电容短路在台式机上多见 故障是不开机,笔记本会拉低公共点的电压还是很少见的现象,记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V VCC的电容短路在台式机上多见 故障是不开机,笔记本会拉低公共点的电压还是很少见的现象,记下谢谢楼主 ...

好像不是所有 的仁宝都有这个信号,我碰到只有这个7912p的机器里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