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0):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哈尔滨旗舰店徐工,今天接收一台iPhone 6Plus,故障现象是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一起来看看吧!

  【故障机型】iPhone6Plus

  【故障现象】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发现机器开机亮一下白苹果就不亮了,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恢复模式,先连接电脑看下发现机器真是恢复模式,序列号显示无。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这种情况硬盘损坏的几率性最大,把主板拆下发现硬盘是换过的应该是扩容机,把硬盘拆下。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把原硬盘上硬盘测试架,看下还能不能读出硬盘数据,发现读取不出啦,看来硬盘彻底损坏了。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这种情况只能呢通过机器的IMEI号查出机器的硬盘序列号,在通过序列号查出WIFI,蓝牙码,查出来后把数据写入新硬盘。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写完后把新盘装上。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装完后重新刷机,机器可以正常通过。

iPhone 6Plus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手机背光亮屏不显示到此维修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徐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请问硬盘写序列号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imei怎么查序列号

网友:
给力,思路思路很清晰,分分钟秒杀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只是你再次把硬盘用回16G的,客户不是要崩溃?

网友:
长见识了,要我肯定找显示,总结,测机是门大学问啊,辨症下药

网友:
怎么查序列号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我这LG手机人家一打电话进来马上死机重启一般是什么情况?

网友:
X宝 序列号查询 15元
经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