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机器清零

楼主(2018-11-10):
如何让打印机进入维修状态:
1、关闭打印机的电源,在按住“继续/取消”键(有些机器叫停止/重置)的同时,按住电源“开关(ON/OFF)”键;
2、当电源指示灯呈绿色亮起时,按住电源“开关(ON/OFF)”键不放,松开“继续/取消”键;
3、在按住电源“开关(ON/OFF)”键的同时,按“继续/取消”键5次,然后松开电源“开关(ON/OFF)”键和“继续/取消”键
(注:现在才松开电源“开关(ON/OFF)”键喔,前两步电源“开关(ON/OFF)”键都是按着的)
[每次按“继续/取消”键时,报警和电源指示灯会交替闪亮,报警指示灯为橙色,电源指示灯为绿色,从报警指示灯开始闪亮]
4、当电源指示灯呈绿色亮起的时候,打印机为维修模式操作准备就绪(如果没有进入维修模式,请关了打印机,重新按1.2.3步开机)
5、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驱动,不用管它,如果没有找到新硬件,建议重启电脑或更换电脑试试。(如果电脑找不到新硬件,清零软件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要不要注册码啊之类的,  我现在有个佳能清零软件还是让佳能维修站给弄的,而且还相当麻烦,不过是佳能的大部分喷墨机都可以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