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H425 新通病不加电 开机针有电压 板号KBY3-LT 附图纸

楼主(2018-11-10):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联想主机H425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加电不亮,原因是CPU上的电容腐蚀,修了无数台了。但是今天遇到的这两台机器直接不加电。
  首先把通病电容去掉,涛声依旧,看来不是通病呀,搜迅维搜了半天有说刷bios的,有说求助搞不定的
  首先下载了bios刷写无果,根据图纸量测待机电压都有,主板的32.768MHZ晶振也起振了,这下有点头大了,还真像网友说的不好搞。
  这时候静下心来想,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出在CPU电容上,拿40倍放大镜仔细看,还真发现有个电容有腐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掉,发现待机电压直接由0.018变成了0.020,这下心里一喜,看来有变化,是好事,用镊子短接开机键,一路跳变开机了,把位置发给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机器不加电,可以直接去掉。并附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CFT3I _联想CFT3I.pdf

网友:
位置就是离CPU第一脚最近的电容

网友A:
还是电容问题,只不过不是大家常说的那个位置,,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待机供电模块的,漏电导致待机不正常,所发不触发,感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散热片上的一圈黑海绵导致的,每次拆完电容记得把它也去掉,这样不反修的

网友D:
有些待机偏高的就没办法了直接桥坏

网友E:
总之还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F:
我遇到过一会类似的情况,有一个电压不出来,被桥拉低,后来发现桥上边的电容烧了5个,拆下来后随便补了3个,有两个已经焊点烧没了,然后触发,点亮后不稳定,烧的有些太重了,然后就换板了

网友G:
经念之谈。值得借鉴,感谢大师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容问题,只不过不是大家常说的那个位置,,

是的是的,所以一般加电不亮都修好了,但是很多不加电修复率却不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待机供电模块的,漏电导致待机不正常,所发不触发,感谢分享

是的是的,应该就是和待机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散热片上的一圈黑海绵导致的,每次拆完电容记得把它也去掉,这样不反修的

是的,那一圈很色海绵真实太糟糕了,这不得不给设计师一个大大的赞呀 充分为我们维修人员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待机偏高的就没办法了直接桥坏

待机偏高仔细摸CPU,有点发热的感觉,那就得换CP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之还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是散热片上有一圈黑色海绵,时间长了把电容捂得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一会类似的情况,有一个电压不出来,被桥拉低,后来发现桥上边的电容烧了5个,拆下来后随便补了3个 ...

哦哦,我的是去除了通病电容两个,然后不行,又去除了图二的电容就好了,一共去除了三个,开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念之谈。值得借鉴,感谢大师无私奉献。

谢谢,谢谢

网友:
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呵呵,主板修的少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只不过不是大家常说的那个位置

网友:
下次cpu上的电容多量几个吧,不然就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