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20E开机出现POWER-SAVING倒计时10秒关机

楼主(2018-11-10):
昨天遇到一台联想一体机B520E开机出现POWER-SAVING倒计时10秒关机,可以调到电视频道看到雪花点,但电脑就是不显示,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我在TB上买了BIOS,一共三个BIOS,主板上PCH与EC,还有电视小板上,都刷了,开机可以进入桌面,过一会就进不了,早上来还可以进,吃了午饭又进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个同行遇到了,分享一下~~

网友:
省电模式,,,,,,,,,,,,,,,

网友:
先在BIOS恢复默认值,再调试显示器进菜单看下节能模式,如果还不行再进pe试机,如果还不行,把前面板按键排线拔掉,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进不了桌面是个什么意思呀?开机能显示,只是不能进系统?还是无显示呀?前者PE试下,后者测供电(主要转换),复位。下个图测。

网友:
我自己就是用的这个一体机,主机关机后,出现POWER-SAVING倒计时10秒关机,这是正常的。如果开机不正常,出现这个提示也是正常呀,说明那个电视板是好的。还是修主板吧,找到原因它为何不工作。

网友:
这个一体机的电源你也要注意,

网友:
省电模式  无信号   查信号吧

网友:
重点查主板 主板应该没有正常工作 ,拿示波器打一哈内存波形看看咯 不读查主板所有电压 读了就查显卡咯

网友:
HDMI来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出现POWER-SAVING倒计时10秒关机是显示器无信号关机了吧

网友:
这个是主板没有开机呀,只是显示器正常

网友:
这机器电视板出问题的多

网友:
不好搞啊  12V转换  穿了啊       。                    · 你量下   应该是短路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