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改集成显卡

楼主(2018-11-10):
联想S41-70
有时能触发CPU供电总线供电全无。PL8102和PL8103短路。
看见电感后级直连GPU。瞬间菊花一紧,心凉了一截子。独立显卡挂了……把PL8102和PL8103撬开。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加电触发到0.04。测量果然全板只有1.35V的DRAM供电。换显卡肯定亏死。。。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上BGA拆除GPU。上电0.35不亮。更换集成显卡的BIOS后。居然亮了。哈哈哈

网友:
好险啊 这样的维修 搞不好就修不好 亏本

网友:
我碰见个这款板子显卡供电管烧糊把板烧漏了,怎么处理都是短路状态,最后也是把GPU摘了,但好像没刷BIOS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