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戴尔Latitude 3480 16852-1 D5FVH

楼主(2018-11-10):
DELL戴尔Latitude 3480 16852-1 D5FVH,客户的机器编码不能外露,见谅啊
故障:加电 黑屏无字 不亮不显,本网下载一个可以亮背光 无显示 风扇不转 延时
逃啊掏买了一个原厂程序,截图证明清白

原厂程序证明:无服务编码

注意:因刷原厂程序等于换新主板 需要几步设置后才能正常使用,否则会风扇狂转 开机自动进BIOS 不进系统等各种问题下面图片说明步骤
1 F2或者自动进入BIOS 选择这项

2 进入第一项 输入服务编码

3 进入第二项 输入快速服务代码(一串数码)

保存退出重启,此时能进系统,但是风扇依旧狂转,需要启动电脑时按键盘FN+X几次就可以了

够买的BIOS奉上
dell 3480 16852-1 16M 原厂数据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3580 集显的,不知道能不能刷?换CPU的

网友(2019-03-04):
原来3.8有跳变不亮,刷完不触发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充电芯片及IO芯片处 进水掉件      有图纸 或者这两个位置的图片吗??

网友(2019-07-10):
BIOS是好的,只不过不是原厂的,开机要20多秒,需要把原机的ME改上去,开机才会显示快,实测

网友(2019-12-25):
已初始化的ME

网友(2020-09-15):
我的是3480集显,刷了能亮。快速服务代码最后面一个数字输不进去,估计多了一位。

网友:
亲测楼主的BIOS棒棒哒, 不过要替换回自己原来的ME

网友(2020-11-13):
两台同型号3480,硬盘只认M2(自带的就是SATA小板转M2)不认普通固态、机械盘。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的BIOS好用 只是得自己合成ME

网友(2021-03-26):
亲测可以亮机但是亮机慢

网友(2021-10-09):
一开始掉电 刷完不触发

网友:
戴尔有些刷完,确实是要自己手动输入编码进去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

网友(2022-04-22):
我的独立的刷了可以开机,设置完服务代码,还是开机慢

网友:
这BIOS是好还是坏  开机会慢吗 谁刷过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