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2LED通用驱动板数据

楼主(2018-11-10):
21.5 led液晶数据

驱动板芯片TSUM1PTR-LF AP1TH81ZB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杂牌22寸的超薄的都可以用

网友(2019-04-19):
能显,指示灯也亮,但开关键都不能用,不知是不是BIOS定义不一样,但裸板全按键位对地都没有反应

网友: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网友:
                              很多不知名的都用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