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K43LY rev5.0上电到1.4无显。求助??

楼主(2018-11-10):
华硕X84H 板载CPU,K43LY rev5.0上电到1.4无显,排除内存。

供电全都出来了。BIOS也刷了,吹显卡也没有用。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试试加焊板载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加焊板载CPU,,,,,,,,,,,

这个不是2代的吗?怎么是板载的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上返修台吧

网友B:
k43ly机器显卡和blos问题居多 不插内存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k43ly机器显卡和blos问题居多 不插内存多少电流

不插内存上电0.9不插内存上电0.9

网友:
请问电流到1.4有跳变吗,如果完全没有跳变估计CPU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试试加焊下CPU底座试试吧,BIOS刷下,显卡也干一下,上次我就遇到个CPU底座虚焊,导致内存不过,不亮机的

网友:
这种半载的CPU虚汗遇到挺多的 像是显卡

网友:
1.4有跳动的话外接个键盘看下有没亮灯  有亮灯的话  考虑更换显卡  也有可能CPU的PCIE总线虚焊               1.4没跳动的话基本就是还缺少点电压过会就掉电成0

网友:
这种事A卡吧  吹没有用,,加焊吧   加焊就好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后面是9000的,这显卡坏的比较多,还有就是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1.4的话应该还是显卡!要么就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坏了。。。。。。。。。。。。

这种机器显卡坏,我也修的多了。只要是显卡坏的,风枪一吹肯定可以好。风枪吹不好。我就不敢换了。。。。

网友:
别费劲了,BGA上搞显卡走一波,不行的话基本就是显卡挂了,这种电流还有啥想的

网友:
显卡故障     这款我碰到过---------------------

网友:
排除硬盘、系统后 测量一下死机之后的大小供电 时钟频率 PG信号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肯定是有什么异常信号导致软启动不能继续了

网友:
换显卡试

网友:
三板斧用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了内存,确定过了内存基本要换显卡了

网友:
必须用事实来证明你的BAG焊接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