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418白屏

楼主(2018-11-10):
vgh电压不对只有3.8v,好像从这个芯片出来的。丝印ER=FC TOR有谁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吗

网友:
vgh电压不出,那其它电压也应当是不对的,,

网友:
给VGH加个28V左右的电压 看屏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能 换芯片就好了,如果不能可能屏tab有微短路吧

网友:
关键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
RT6801GQW    应该是

网友:
卖芯片的可能知,有人整条边条卖的

网友:
可以淘宝搜下丝印编号,看有卖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