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1.05V供电维修,最后判断桥短路

楼主(2018-11-10):
板号:ASUS P8H61 REV:2.01
故障现象:桥的1.05V供电只有0.43V

板号图片如下

PQ21的S极输出0.43V,这一脚正常应输出1.05V,是给桥供电的(一般运放+MOS管单独一个MOS管或者并联2个MOS管也就行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两路运放给一个桥供电),看点位看不明白,画图如下:

看我画的草图,桥1.05V供电竟然需要两路运放和两个MOS管配合,我真服了。
刚开始换了好几个运放,没效果,把运放拆了结果发现1.5VDUAL经过102排阻还是变成0.93V,于是有思路了,被拉低了,之前发现桥有些热没当回事,现在去看发现就是桥短路了。

今天修的好多华硕主板都看见板上有如下图的小八脚芯片,很奇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他的位置在内存旁边,这个板子是我的草图上的PU14

还有一个帖子,专门拆掉这个小八脚芯片修好主板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133-1-1.html

网友:
求个明白  我也不知道这个八脚 干嘛用的。。。。

网友A:
主板一直很陌生,不敢修,没图纸没思路,还是老师傅经验丰富呀

网友:
小八脚是不是过热检测

网友:
估计是数据和时钟I2C的调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一直很陌生,不敢修,没图纸没思路,还是老师傅经验丰富呀

你不修台式主板,那你修什么啊?主板都不值钱啦,液晶也不值钱啦,对于不值钱的东西,多碰碰啦,至于笔记本,时序上多了不少条件,用诊断卡也费劲些,主板修熟练后再练习熟练桥植球,然后就可以进军笔记本啦

网友:
超频芯片

网友:
小八脚就是超频用的!华硕主板上的通病了

网友:
应该烧机  试试    桥会不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修台式主板,那你修什么啊?主板都不值钱啦,液晶也不值钱啦,对于不值钱的东西,多碰碰啦,至于笔记 ...

说的非常好 老师父给的建议特别值得借鉴啊

网友:
是电路的问题。桥的供电1.多V的还没修过是桥坏的。3.3待机电压的。就修过很多是桥坏了。

网友:
桥的供电1.多V的还没修过是桥坏的。3.3待机电压的

网友:
以后要多修台式机主板,多联系一下

网友C(2018-12-19):
引用 网友B:
你不修台式主板,那你修什么啊?主板都不值钱啦,液晶也不值钱啦,对于不值钱的东西,多碰碰啦,至于笔记 ...

H61现在还是非常值钱的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现在还是非常值钱的

H61的桥大概也是90元,而现在的H61主板也就是180元,一倍的价格,主板换桥基本上是不换的,所以啊。。。。。

网友D:
楼主换桥之后主板好了么?换桥之后那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桥之后主板好了么?换桥之后那点的电压是多少?

没换过H61的桥,90块钱的桥,再加手工费,顾客是不会修的,这么算下来和买一块板的价格是一样的。台式主板桥坏的一般都是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