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20 风扇报错求助

楼主(2018-11-10):
联想T520风扇报错,掉电。 换过风扇也一样报错。 量 FAN VDD 2.7V  ,FAN  FRQ 0.5V  ,FAN ID   3.3V.  以前也没修过风扇故障,不知道这三个电压是正常的。   还有  FAN FRQ     .    FAN ID   这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的,有谁知道吗?

网友:
id是检测脚吧?

网友:
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呀。 你知道吗?

网友:
你量的是EC还是风扇的接口,风扇转吗?从风扇按口跑线,以前在联想售后修过,但我那会是修台板,碰到过小三极管坏

网友:
还有一个是转数,,

网友:
FAN_VDD一般是5v吧

网友:
原理图看看或自已跑ㄧ下线路分析ㄧ下

网友:
这种换风扇报错,一定要换原装的,代用的没用,如果原装风扇只是转速慢的话,上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
THINKPAD 的安全芯片也会引起报错吧

网友:
风扇上面有没有一根线留出来?如果有的话,要把那根线接地才可以。

网友:
风扇的供电是5V,2.7V有些偏低

网友:
看看风扇是谁控制的,看看检测电路正常不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是原装风扇码 某些便宜的风扇本省是不带检查电路的

网友:
看有没有EMC2103 温控芯片,代换试试

网友:
风扇很重要  一般便宜风扇爱 报错

网友:
这个风扇要换原装风扇   如果是山寨的 报错不奇怪

网友:
我才frq就是请求供电,id就是风扇id楼,我不会修笔记本哈哈哈,一直在修台板和液晶,我一定以后加紧时间练习植球,哎,又是以后,以后的以后

网友:
FAN FRQ 是风扇中断请求,是负反馈,FAN_ID应该是开启风扇。

网友:
FAN VDD 2.7V我查过一般都是5V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