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10):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Z77,能正常点亮,但是过了windows logo后就死机,显示器灯是蓝色的有信号状态,但是屏幕黑。具体看图。用独立显卡和集显一样的情况。CPU也还过好几个了。这是什么情况?第一次碰到。

网友:
排除硬盘、系统后 测量一下死机之后的大小供电 时钟频率 PG信号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肯定是有什么异常信号导致软启动不能继续了

网友A:
更换硬盘 内存测试 然后最好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硬盘 内存测试 然后最好刷下BIOS看看

这些都肯定换过了的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蓝屏 死机  半个小时重启的问题多,疑难杂症。。。

网友:
CPU供电超频超挂了吧。示波器测一下所有cpu供电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真的是头疼,不太好查

网友:
华硕Z87-K,关机后非要清零才可以再次启动,啥毛病。咱们指向同一地方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