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3MA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8-11-10):
  客户拿过的时候   电流表   开机  无反应   报价2XX   心想放放电应该就好了   拆开放电真好了   装好后 开又不行  反复试了几次  确认主板还是有问题     最后结果   5V  电容不良

网友:
示波器修这类故障比较容易

网友:
没有风扇的,这款机器问题多,5V电容的没遇到过。

网友:
确实得备个示波器方便好多

网友:
飞了根线

网友:
我的不触发 3v 5v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