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是否比cpu更加容易损坏?

楼主(2018-11-10):
自己经受不下15台电脑,坏的好像都是主板,为啥cpu不容易损坏呢?

网友A:
本身CPU就比主板集成度高,不想主板那么多线路接触外界  更何况CPU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CPU就比主板集成度高,不想主板那么多线路接触外界  更何况CPU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容易坏

所有配件中,最容易坏掉的就是主板,可以这么说么?

网友:
cpu不容易损坏,一方面是集成度高,技术含量是最高的。另一方面,相对主板来说,它只是一个芯片,而主板上芯片就多了,南桥,北桥,pwm芯片,io。主板损坏率自然高。好比一个篮子里就一个鸡蛋,一个篮子里装了10个鸡蛋,鸡蛋损害率肯定后者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上电时序中,cpu是比较靠后的,它之前要经过一层一层的供电和检测,环环相扣,前面的都正常了,才出来cpu供电。保护的比较好。

网友:
电源坏的多

网友:
主板就是比较喜欢坏最基本的液态电容就是比固态的原意坏

网友:
跟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还有品牌的质量 电路的设计合不合理

网友B:
CPU不容易坏的         主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C:
哈哈  台式机的U坚固的很  想他坏 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容易坏的         主板坏的比较多

长期放置后无法开机,是否和主板受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台式机的U坚固的很  想他坏 难!!!

笔记本的U牢固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整个电脑除了硬盘,最容易坏的就是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电脑除了硬盘,最容易坏的就是主板了

大神你修过主板么:)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E:
没那么容易坏  一般都是小件

网友:
cpu故障率比主板低多了 毕竟cpu集成度太高了 可以看成一个元器件 而主板是由N多个元器件组成的 其中任何一个坏了 都算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容易坏  一般都是小件

主要是哪些小件呢?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