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神们,吹wifi技巧

楼主(2018-11-10):
吹wifi很容易把A面显示座相头周围小电阻电容封胶吹虚汗。

网友:
没有吹过,有什么好的技巧没有。分享下

网友:
高温快取

网友A:
先刮胶   小心叛变的逻辑码片  刮坏了直接不开机 注意

网友B:
我开350  风速2  老是A面虚 用直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刮胶   小心叛变的逻辑码片  刮坏了直接不开机 注意

就是A面电阻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350  风速2  老是A面虚 用直风枪

用旋转风的

网友:
旋风不会吗,吹座子也是一样吗

网友:
400度风速3,半分钟下来,还没遇到说背面零件虚焊的

网友C:
风口方向很重要,从cpu往没有元件那边吹,新手建议做好绝缘,我一般用两块薄钢片,一块挡触摸ic那面,一块挡wifi天线一边,随便吹。估计你翘的时候用力过猛。

网友D:
贴个高温胶带就行了,我用990d的温度330就下来了

网友:
用旋风吧 直风控制不好容易这样 问题会越修越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口方向很重要,从cpu往没有元件那边吹,新手建议做好绝缘,我一般用两块薄钢片,一块挡触摸ic那面,一块挡 ...

力度太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个高温胶带就行了,我用990d的温度330就下来了

A.面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口方向很重要,从cpu往没有元件那边吹,新手建议做好绝缘,我一般用两块薄钢片,一块挡触摸ic那面,一块挡 ...

风口不要太直吗

网友:
A面不需要贴

网友:
吹WiFi的时候温度不要过高就没事的

网友:
手机芯片太密集了   不小心就会吹到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