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防潮封存,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2018-11-10):
装箱,然后放入干燥剂么?
但是纸箱早就丢掉了,怎么办?

网友A:
干燥剂,必须在封闭的环境中才有效。因为它是强烈吸收水分的。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得其反。他会不停的吸收外界水汽。超市卖的薯片,饼干一类,里面都有一小袋干燥剂,前提:它是被密封在饼干袋子中的,与外界空气隔离的。电脑,不容易完全密封的不透气的,所以,不要放干燥剂。把它放在灰尘少,干燥的地方就ok。要不要包装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燥剂,必须在封闭的环境中才有效。因为它是强烈吸收水分的。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得其反。他会不停的吸收外 ...

长久不开机,是否容易受潮呢?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燥剂,必须在封闭的环境中才有效。因为它是强烈吸收水分的。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得其反。他会不停的吸收外 ...

统货板的老板?我想弄点修,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这个只要把电脑放在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放的时间长了电池可能会饿死的

网友:
去顺丰买个盒子 然后在去超市买点干燥剂  一起放进去就OK了

网友:
别放地上 啥都好说了:D: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免放在潮湿环境下就行,不用特意做防潮

不潮湿,但是不知道为何一段时间不用,会坏,可能一年中有些时候空气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