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耗电快,有偿求解

楼主(2018-11-11):
6sp待机耗电快,排除外配和电池,功能试过也正常,刷机后故障依旧,起跳电流正常,装卡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不正常,飞行模式下耗电又正常,怀疑是信号部分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判断,哪位师傅远程指导并让我解决故障的话,我愿发一百红包.

网友:
看看基带和功放

网友A:
睡不死,射频部分,可能性太多,只能一个个干着试,应该有小漏电的地方,搞好了估计板也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不死,射频部分,可能性太多,只能一个个干着试,应该有小漏电的地方,搞好了估计板也不值钱了

射频部分的话不能通过打阻值的方式来判断哪个部位短路吗,必须要一个个拆吗?

网友:
我还是遇到两台,起跳电流正常,待机漏电,不好查啊。

网友:
基带电源拆了打阻值

网友:
应该 还是 U2 问题!!! 更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射频部分麻烦了 不好搞 考验手工 别小问题搞出大问题了

网友:
射频太宽,牵涉芯片多

网友:
把定位去掉 后台定位关掉试试

网友:
大射频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