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70卡系统启动界面不进桌面PE也如此

楼主(2018-11-11):
开机到WIN7四个点聚在一起后就不继续加载了,进win8PE也是到启动logo下面的圈一直转。本以为是BIOS问题,拆开后盖,发现进水痕迹,位置在屏线位置,显卡供电电感位置,和充电芯片位置,洗板水清理干净后没有掉点,开机进系统正常了,PE也正常。

网友:
楼主分析ㄧ下进水后导致哪些原因不进系统,学习了

网友A:
噢   还也可以这样操作   这么一说我以前遇到过的还真没思考到这点

网友B:
进水导致电容漏电室友这个可能的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C:
是不是拆开清理了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D:
以前遇到过 声卡坏的 进不了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   还也可以这样操作   这么一说我以前遇到过的还真没思考到这点

我也没想到,只是看见有痕迹就清理了一下,还好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导致电容漏电室友这个可能的 楼主运气不错

是啊,运气挺好,各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 声卡坏的 进不了桌面的

嗯,我也碰到过,还有奇葩的摄像头坏了,不进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拆开清理了一下就好了啊

对,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其实就是外设有问题